阿凡达象真机(纯两轴) 122楼室外航线飞行成功!新增稳降视频

楼主(2012-02-10):
帖子开始贴几个最新进度:

以下是刚开始搞的情况

根据这次试飞,了解了两轴的飞行特点和操作特点。由此确定了下一步可采取的措施。
用的是KK飞控,刷了固件,用了两个普通的9克舵机,我感觉舵机反应比较慢还容易扫齿。
机架是用竹条捆扎的,舵机也是用线捆扎在上面的。没有机床不好加工金属部件,只好全用土办法。
两轴的确不太稳,我想了一些解决方案,有待验证。粗略的搞出机身,试飞成功后精加工。

阿凡达的电机位置和转轴的中心位置不一致,虽然有利于平衡框架后面的重量,但一旦加油门对舵机的拉扯太过剧烈,还是决定将电机做到与动力臂转轴一致。

重新制作了机体,做了像真旋翼架。做了起落架,换了高级的飞控,舵机换金属的了。目前还是晃荡,但不至于翻跟头了。

了解了两轴的特点后。为了更像真,按电影中的旋翼结构制作了新的机架,重削了机体。制作了起落架。
玻纤杆来自废旧的蚊帐杆。起落架用废旧拖把钢丝和竹条制作。

阿凡达 蝎式战机 第三次试飞(失败的作弊措施)
加了尾喷管来平衡俯仰,但推力有限,对增强俯仰安定作用不大

第四次试飞视频

开始做dao dan,自己设计的图纸,用纸制作。两个小时完工一枚。

这款导 弹的涂装网上搜不到,静态模型照片中导 弹上也没有字。我反复仔细看了电影,在有直升机的画面中始终看不清导 弹,只能看到两条黄线中间白字,但在一个过场场景中发现了导 弹的详细外观。导 弹上的字应该是NPB-9,且是电视制导。外观可参考海尔法AGM—114 。dao dan挂架可以参考阿帕奇直升机的。

顺便汇报一下最近玩的四轴的情况。

网友A:
桨再弄大点试试

网友:
阿凡达NB啊!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再弄大点试试

三叶桨好贵的,留着最后用,这只是个测试

网友:
好像静态重心没调好,机子老是往后面仰。。。

楼主:
初步测试飞行肯定还要调整,外场风比较大,在两栋楼之间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两轴不难做,早已经有人用kk做出来了,论坛都有视频了,能飞航线了。俯卧控制基本靠重心,肯定晃动,
最难做的做成v22那种

网友:
我先来顶个,马老师的顶了再说:loveliness:

网友:
坐等成品 先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这次试飞,了解了两轴的飞行特点和操作特点。由此确定了下一步可采取的措施。
用的是KK飞控,刷了固件,用了两个普通的9克舵机,我感觉舵机反应比较慢还容易扫齿。
机架是用竹条捆扎的,舵机也是用线捆扎在上面 ...

和直升机控制基本一样
要求打舵舵量尽量的小和精准
你用两个普通的9克舵机来控制是不够力的,容易出问题哦
建议使用17克或以上的舵机

网友:
马老师的帖必须顶啊

网友:
全手工做成这样真的很好了。。顶呀。。

楼主:
呵呵,这只是临时的外壳,尾翼是双面胶粘上的,打算是验证飞行成功成功了再精加工外壳。
按照以前我对泡沫加工的精度,还是对成品
外壳比较有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直升机控制基本一样
要求打舵舵量尽量的小和精准
你用两个普通的9克舵机来控制是不够力的,容易出问题哦
建议使用17克或以上的舵机

所言极是,不过遥控器上是固定翼模式。有直升机飞行经验的肯定好控制点
舵机的问题打算换,目前舵机万一出问题也不好更换,打算重新搞结构。

网友:
 原来LZ就是做747那个。很崇拜你做的那个波音747涵道飞机。

网友C:
马头,干嘛不做成3轴的呢?平衡性会好的多
如果仔细看国外那款已经做出来的,注意尾翼部分,不难发现里面嵌了一只很小的风扇,相信对于稳定性会有很好的改善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加了第三轴以后,控制力臂就长多了,必然稳定。单靠舵机来实现俯仰稳定的话,由于太过于接近重心,会像天平那样摆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头,干嘛不做成3轴的呢?平衡性会好的多
如果仔细看国外那款已经做出来的,注意尾翼部分,不难发现里面嵌了一只很小的风扇,相信对于稳定性会有很好的改善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想好了方案,但总有点作弊的感觉,其他模友怂恿我搞纯两轴,我打算试试。日后飞行还要继续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加了第三轴以后,控制力臂就长多了,必然稳定。单靠舵机来实现俯仰稳定的话,由于太过于接近重心,会像天平那样摆动的。

的确如此,加了尾巴比不加稳多了,但还是晃。我打算加重飞机底部的重量。另外遥控的时候要有提前量,我打算再加大点陀螺仪感度。目前调在一半一下。

网友:
马老师 。。俺来老~~~~~~~~~~~~~

网友:
请教一下马哥,两轴飞行器,不用飞控行不行啊

楼主:
不用飞控是不行的,那不是人能控制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参照专业F-3B滑翔机的方式,用重物或电池调重心。

不过,需要加混控。

网友:
请问马老师,您的这个阿凡达验证机尺寸多少(是否按照比例制作),整备质量多少,什么电机,桨用什么型号(双叶及三叶),谢谢。也计划制作AT-99,目前学习中。考虑使用450直机机架,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我的阿凡达的尺寸是机长96的样子。按三视图制作。整机重量在1000克左右。电机2830,三叶1060桨。450机架比较小,你可以采用更小的尺寸,更小的桨配合。

网友:
老马就是牛气

网友:
虽然在手机上没怎么刊的清楚

网友:
如果能成功航线,那就不是一般牛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兄真是多才多艺,有创意!顶

楼主:
重新制作了机体,做了像真旋翼架。做了起落架,换了高级的飞控,目前还是晃荡,但不至于翻跟头了。

网友:
马老师果然换了飞控 KK比较难搞 不过还是早有人用KK飞得很好的

网友D:
纯两轴由于天平效应,仅仅靠扭转电机角度控制俯仰平衡,这种荡秋千性的摆动恐怕很难迅速抑制。如果实在不愿意在尾巴上加一个小小的平衡风扇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电机下方装一个气动舵面,把机身和电机横梁之间的连接舵机取消,采取相对自由转动克服机身俯仰惯量,也就是说机身愿意俯仰摆动随它去,旋翼面不摆动就行了。不知道这个设想可操作性咋样。

网友F:
额~一样的情况

原来我也折腾过,大致也是这么晃,直接原因,其实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电机力臂,必须跟机身有角度,电影中这种飞行器,两个桨是看着上翘的,这个才是不前后晃的原因,尽量避免机身以动力臂为轴心。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不懂这么表达,仔细观察电极臂与机身重心的关系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两轴由于天平效应,仅仅靠扭转电机角度控制俯仰平衡,这种荡秋千性的摆动恐怕很难迅速抑制。如果实在不愿意在尾巴上加一个小小的平衡风扇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电机下方装一个气动舵面,把机身和电机横梁之 ...

用三轴模式肯定就稳了,就是有点不甘心,那样不能体现电影中旋翼盘前后偏转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我也折腾过,大致也是这么晃,直接原因,其实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电机力臂,必须跟机身有角度,电影中这种飞行器,两个桨是看着上翘的,这个才是不前后晃的原因,尽量避免机身以动力臂为轴心。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

我也搞了上反角,基本按阿凡达的图纸角度搞的,没有你画的上反角那么大。你说的我可以试试,但我理解有没有上反角他都会荡的,重心尽量降低增加配平的力矩应该是个方法。下次用两块电池试试。
我感觉是推杆前飞,尾部翘起来了,然后一前进气流又把尾部吹下去了,然后就是荡啊荡。我再把俯仰稳定性参数调调试试。争取搞个稳定的两轴来。外壳什么的都是点缀了,能飞好,外壳制作不是难事了。

网友:
建议把尾巴配重点试试,头尾都轻不利平衡。

网友:
马头有十月航空的小DLG?还有这新飞控是玉兔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了上反角,基本按阿凡达的图纸角度搞的,没有你画的上反角那么大。你说的我可以试试,但我理解有没有上反角他都会荡的,重心尽量降低增加配平的力矩应该是个方法。下次用两块电池试试。
我感觉是推杆前飞, ...

两块3S2200我也挂过,没用。你还没想到问题的关键,上个原理图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这类机型,因为没有机翼,而是靠螺旋桨硬拉,说白来,其实是有两个“牵引点”,我用蓝色的桨架表示两个力臂同轴,首先,两个牵引点的高度,方向,是一致的,而且都装在一根轴(也就是动力臂)上,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是问题的关键!机身需要前后晃动,其实就是围绕着动力臂转,所以开始我以为,降低重心,就可以自平衡,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无论重心多低,重力线的起始点,都在动力臂上,而动力臂,是两边同轴的,所以,降低重心,能一定程度缓解晃动,但是不能成根本上决绝问题,因为机身前后晃动的旋转轴,还是跟左右动力臂同轴,三轴一体了。同轴的东西,旋转自然方便。表达能力有限,我再上张图,为了更方便的理解,我把机身画成梯形

首先,加高牵引点,其次,动力臂必须这样安装,一来可以提高牵引点,再者如图,因为角度的关系,两个动力臂,不同轴了,机身似乎失去了可以前后旋转的轴心。里边有很微妙的分力关系

网友D:
46楼飞的比较稳,是不是因为质量比较集中的缘故?

网友:
另外关于航线时候机身修正问题

KK网站好像有个棒子的阿凡达录像,仔细看平尾,是跟旋翼面随动的,航线时候,靠空气动力修正机身保持一定的水平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6楼飞的比较稳,是不是因为质量比较集中的缘故?

不稳的,降低重心,只就只能飞飞慢速,动作不可过大,不然机身一旦前后晃起来,过低的重心,会变成钟摆。越摆越大,只能靠快速的前后推拉杆强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3S2200我也挂过,没用。你还没想到问题的关键,上个原理图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这类机型,因为没有机翼,而是靠螺旋桨硬拉,说白来,其实是有两个“牵引点”,我用蓝色的桨架表示两个力臂同轴,首先,两 ...

这个问题通过简单的实验就有体会,用两根筷子搞个V字型,两端捆两个牙签,捏着牙签尖端,然后试试能不能荡起来,肯定能的。就是加大到更大的上反,它还是会荡的。

你所分析的是指如果他们在一个轴上可以顺利的同向拧动,如果V型就拧不动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让你去拧轴。你用两只手去同向拧V型的筷子,你看筷子虽然绕轴不动但底部会偏转么,还是会的。两轴俯仰上依然缺乏一个有力的平衡力。

就已有的两轴飞行成功视频看。

一类是室内无风干扰的情况,机体又比较小,脱离了地面效应后飞的比较稳。韩国的那个视频未见明显上反角。其中有你说的尾翼上下偏转的,但我们知道如果尾翼上没有气流吹过,舵面的偏转对姿态影响几乎是无效的,只有前飞时才能平衡机体,后退的时候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我放弃这种方案。

二类是重心非常低的,有个用垃圾桶飞起来的,没有上反角,到室外飞的也比较稳,重心非常低。平衡力矩比较大。

三类就是你我这样的,多少都会有晃荡的姿态,不可否认的是你的两轴依然是晃荡的,从你的尾杆偏转的角度看我们晃荡程度大同小异,尤其是在前进后退的时候。而我的尾翼受风的影响更大。

总之上反角的影响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一些方法去平衡。正在制作,有成果后我会立即贴出来。非常感谢你的建议。DIY的乐趣就在于这种探索和争论。最终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前人的努力会给后人很多借鉴,你做两轴比我早,我也从你的视频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借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稳的,降低重心,只就只能飞飞慢速,动作不可过大,不然机身一旦前后晃起来,过低的重心,会变成钟摆。越摆越大,只能靠快速的前后推拉杆强行修正。

KK的飞控的确会钟摆,而且操作不好的话会越摆越大,甚至翻跟头。操作上必须有提前量,不过这种操作比较难。有直升机飞行经验的能搞定点。

网友:
期待马老师的后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通过简单的实验就有体会,用两根筷子搞个V字型,两端捆两个牙签,捏着牙签尖端,然后试试能不能荡起来,肯定能的。就是加大到更大的上反,它还是会荡的。

你所分析的是指如果他们在一个轴上可以顺利的同 ...

那就对了,底部跟着轴偏转是正确的,化主动为被动,之前的晃动,是机身绕轴旋转,这个力,是控制不了的,只能降低重心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稳,想要彻底解决前后晃动的问题,单靠布局设计,是很难解决的,V22搞那么复杂都还炸,我的思路只是尽量加大机身绕轴自由晃动的阻力而已,剩下的事情,交给人大大脑去解决了,就好像当年的不锁尾陀螺的直升机一样,其实问题就不是那么难了,
这些思路,是我试飞之后总结所得,由于工作原因,就没再继续做下去,最近在赶订单,有时间了,我再继续折腾,很久没到论坛来了,很高兴有这样的讨论~

楼主:
恩,我之前做过一些尝试,你看我下面的这段视频,用的KK飞控。有比目前机体更大的上反角,但一旦晃荡起来还是很难控制。加了平尾有点阻力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