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主电机和尾电机寿命是不是都比较短?坏了以后能直 ...
911的主电机和尾电机寿命是不是都比较短?坏了以后能直接插卸更换吗??

楼主(2012-02-10):
如果不是模块话的话是不是还需要用电焊焊上去?????????

网友A:
我的还木有坏

网友B:
不能,需要焊线,九鹰260可以

楼主:
焊线是什么?

网友C:
是 需要把新的电机焊上去

网友D:
911的主电机和尾电机寿命是不是都比较短?
V911的主尾电机的电线是用锡焊接到主板上的。
因为太幼小了,更换需要有点焊接能力。
寿命方面要看你怎样玩了。
我不暴力、炸机能及时收油、每块电之间让JJ休息散热最少15分钟。
现在飞了约500块电次,炸了N次了,
只炸裂了头罩,
主尾电机现仍正常服役。
陈伯

网友E:
明显不能 而且尾杠也是用502粘在机架上的
换尾电需要焊接,总之很麻烦 很麻烦。。

网友D:
尾杠也是用502粘在机架上的.........
复8楼bklove兄:
(1) 用502粘上的可轻易溶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2) 空心杯尾电机才3元一个。
有基本工具焊接上也不会太难。
祝爽飞
陈伯

网友F:
配件不贵,可邮费贵

网友G:
回复 网友D:
陈伯威猛,我第一个主电机只飞了一百五十电左右就挂了。

网友E:
回9楼
溶解剂买了,对于换脚架等于没买,最后连机架一起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