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横滚蛇滚的练习方法

楼主(2012-02-10):
本人美国手,熟练吊机,想学一下滚,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练习,请前辈赐教!

网友A:
我是这样过来的:

吊机(正吊)--扭力滚--打尽左副翼吊机(让飞机在原地不飞偏)

okay了,就连横滚,我开始只打方向舵,后来方向舵熟悉了,就加入了升降一起练。

小秘诀就是,练每一个新动作,你都要思路清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打什么舵。

强迫给自己植入一个意识“我要怎样怎样”。然后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楼主:
好像挺难,谢谢

网友:
左右上下

网友:
MODE II玩3D最有福了,视频教程一大堆,啥动作都能找到。

网友:
我是mode3,就是美国手两边交换,一般开始的话不用补方向舵的,打这副翼适时补升降舵就可以了,熟练了这个之后再练双手配合的,加上侧面机位的方向舵补舵。蛇滚就是要不停的轰油门,让飞机处于半失速状态下做滚转

网友:
我也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过来的:

吊机(正吊)--扭力滚--打尽左副翼吊机(让飞机在原地不飞偏)

okay了,就连横滚,我开始只打方向舵,后来方向舵熟悉了,就加入了升降一起练。

小秘诀就是,练每一个新动作,你都要思路 ...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和视频,虽然视频里显示是日本手,但本人是美国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4552

蛇滚的练习路线应该是

首先练习普通横滚,
然后是四点横滚,学习在滚的各个阶段控制高度
然后将四点横滚连续起来,形成不掉高度的连续横滚
在连续横滚中加入油门的控制,使飞机保持正仰角,飞行速度慢下来,这就是rolling harrier,所谓的蛇滚
实现上述目标后,其实还只是刚入门,然后慢慢学会在蛇滚中控制方向,不同方向的转向需要练习,左滚和右滚也需要练习,不能只会向一边滚。 练成了左右滚的水平8字,就算是小成了。
然后继续向纵深发展,练习横滚筋斗,就是在连续横滚的同时完成筋斗。然后是垂直横滚8字,横滚古巴8字。

总之是持之以恒,三五十年以后,必能到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和视频,虽然视频里显示是日本手,但本人是美国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4552

蛇滚的练习路线应该是

首先练习普通横滚,
然后是四点横滚,学习在滚的各个阶 ...

眼镜蛇滚和普通的慢滚、四位滚等,关系不大,倒是和连续快滚的动作接近一些,要说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打舵动作是一样的。
练习眼镜蛇滚,在正倒眼镜蛇都熟练的情况下,循序渐进——从正眼镜蛇改到倒眼镜蛇,保持住,然后再同方向副翼改回来,过程中要保持仰角和高度,特别注意的是油门(这个说起来打字很累)。以后逐渐加快改的频率。

网友:
知道操纵手法后    练着练着就会了   我就是突然一天能蛇滚8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眼镜蛇滚和普通的慢滚、四位滚等,关系不大,倒是和连续快滚的动作接近一些,要说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打舵动作是一样的。
练习眼镜蛇滚,在正倒眼镜蛇都熟练的情况下,循序渐进——从正眼镜蛇改到倒眼镜蛇,保 ...

但四位滚不就是连续快滚的分解动作和基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和视频,虽然视频里显示是日本手,但本人是美国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4552

蛇滚的练习路线应该是

首先练习普通横滚,
然后是四点横滚,学习在滚的各个阶 ...

哈哈,最后那句话精辟啊!:loveliness: 我也学习了,当初没有向您这样的前辈教,现在我是学会了蛇滚再练四面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和视频,虽然视频里显示是日本手,但本人是美国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4552

蛇滚的练习路线应该是

首先练习普通横滚,
然后是四点横滚,学习在滚的各个阶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五十年后,哈哈,太搞笑了,那时我都80岁,手都发抖,自己滚还差不多。

网友:
我也是美国手。我的练习方法是:正飞——倒飞——侧飞——横滚——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四位滚不就是连续快滚的分解动作和基础吗?

是的,但是手法不一样。这里探讨的是眼镜蛇滚,从会四位滚到眼镜蛇滚,补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眼镜蛇滚中,升降、方向的动作是连续的,但是眼镜蛇滚对油门要求更高,如果从我说的,从正反眼镜蛇变换开始练习眼镜蛇滚,会比从四位滚开始练习眼镜蛇滚进展更快,起码油门的掌控上会有先天的优势。这个在我教的学生中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