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iIo电池充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10):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前不久买了台博世ixo3.6v手钻,没用两天
充电器
坏了,想用飞机的充电器却怎么也充不进。手钻的充电器标签上明明写着liIo 3.6v 充电器里
电池
类型也是选的liIo 3.6v 充电电流只有100ma,开始检测电池电压不停下降到0.8v,进入充电状态后不到两秒立刻出现警告 output voltage too high 真是让人疑惑,额度电压3.6v的电池用0.8v充电还会出现电压太高。有请电路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能不能拆开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池加了保护芯片了的

楼主:
加了保护芯片要怎么才能充电呢?说明书里提到电压过低时停止工作,这是不是意味着电池里面有保护芯片呢?

楼主:
高手赐教啊,是不是还有没设置好的地方。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种类不对,或极性接反了,用万用表测下正负极

楼主:
电池种类确实是li-io喔,手钻上面的标签里面有的。正负极也确定没错呢。那个保护芯片,了解的高人给解释一下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充电器里显示的是li-io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