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jpower f4n

楼主(2012-02-10):
小弟近日收到一架jpower的F4N函道遥控飞机,到手的时候电机、电调都是装好的,但是线路没有与接收器连接,但是小弟不论如何连接都无法让电机转起来,用遥控器目前仅能控制升降舵、方向舵,但是就是没办法启动电机,飞机使用的是jpower的JE0101接收器,请各位帮忙教教小弟该怎么连接。
另外当电池的电量不够的时候是不是就没办法驱动电机了。

网友:
多大涵道的?一通,二通接两个舵机,方向舵的舵机接在4通上,三通接电机,应该可以了。这是我根据你的接收来猜测的,应该没错  你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昨晚我也按照遥控器上的几个通道开关的标示接了一下和你的猜测完全一样,电机不转是因为电池的原因,电池是3片的那种结果检查发现有一片坏了,现在电机可以转了但是转一会就停,估计是电压不够,我从包装上看电池是11.1V 1300MAH的,不知道换个花牌2200MAH 25C 11.1V的能不能用,另外25C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数值大小是不是要和电机或者电调匹配的,我的飞机是64MM涵道的,不知道配花牌那个2200的会不会烧电机或者电调,麻烦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昨晚我也按照遥控器上的几个通道开关的标示接了一下和你的猜测完全一样,电机不转是因为电池的原因,电池是3片的那种结果检查发现有一片坏了,现在电机可以转了但是转一会就停,估计是电压不够,我 ...

涵道相当费电的,电池没充满电就试机,基本上就直接报销了。楼主看上去基础知识没学习过,建议先不要想着拿出去飞了,论坛上多逛逛,了解一些航模的常识,然后练练模拟器。这么小的飞机不建议用2200mAH的电池,倒不是说会烧毁设备,而是重量太大了。

楼主:
之前确实没有接触过航模,这次不是因为别人送了架这个航模,我估计还是不敢玩航模,您说的没充满电试机是之电池容易废掉还是电机容易废掉?刚才在论坛里逛了一下,大致理解就是电池只要电压不超基本不会烧电机,至于25C还是30C这个仅仅表示电池支持的持续最大放电电流,也就是说我的电机工作电流只要不大于持续最大放电电流就可以用,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呵呵,说的是电池容易报销,因为锂电池无法承受哪怕是一次的过放。多少C是指电池能支持的最大持续放电倍数,实际上输出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如果超过限度使用的话,电池寿命会受损,同时也会出现供不出所需电流的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您的耐心解答,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去淘宝买块电池去!

网友:
错了,新兵,你现在要么就是永远别碰航模要么就是放下这机潜水学习再找些初级些的机找找感觉,否则会怎么样不用说了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这机我整块电池飞飞也就罢了,目前是不会掉入这个无底洞的,毕竟现在同时爱好摄影和钓鱼,光这两个就够我烧的了,不敢再烧其他的了,嘻嘻!

楼主:
果然烧了,今天买的格氏1300 25C到手,晚上回家接到飞机上,一推电机控制杆结果期待的电机转动的声音没有,出来一股黄烟和臭味,马上断开电源拆出电调,结果是电调与电池连接的那条红线连接电调电路板那块烧了连上面一个电容一块被烧掉下来了,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电池是1300 25C 11.1V,充电冲到12.5V,电调的规格是25A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放电的电流太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