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208 KV1800可不可以配8040 和8060的桨啊?

楼主(2012-02-10):
新手请指点

网友A:
7.4v  2s电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v  2s电
可以的

哪可产生的推力有多大的?

网友:
100多G 左右

网友:
应该有250g以上,电池足C的话

网友:
2s  400-500g吧

网友:
400克以上没问题

网友:
350至400克左右,有翼型的练习机大概总重500克没问题,另外翼负荷不要超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