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固定翼FPV配置

楼主(2012-02-10):
如题,能实现1-2km内
FPV
即可,价格不要太高就行,工薪阶层本人现在有:天地飞7、200mw
图传
套装,看还需要添置什么

网友A:
 H飞控 、420线摄像头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载机、电调、电机,这些怎么搭配呢

网友B:
建议翼龙、AX电滑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在买个H飞控 摄像头别在卖FPV那里买 贵 自己搜搜 650线的 只要170块钱.... 买个镜头买个盒子就行了 飞机建议还是天狼星类的专用FPV机 布局简单 设备台啥的都是现成的 只要半价现在 带电机电调 400内搞定 电池就用3S 2200的 这个你应该有吧 还有显示屏 淘宝有140块钱 7寸的 自己找 地面站电源接头啥的一些小玩意 自己去飞翔FPV店里找吧 挺全的 DVR还要个 如果你有笔记本 买个USB视频就行了 也不贵 电池 显示器 啥都省了

网友D:
估计你的200MW要在2KM有点悬,配置:翼龙山寨的120,SK的OSD 380,XXD2212KV1400电机,XXD 30A电调配7寸桨 100,辉胜舵机2个 22 ,480线摄像头170,电池====

网友E:
有摄像头 还需要图传是吧 有笔记本!

网友F:
新手握个手

网友G:
1-2公里飞? 不加功放不可能~! 天7无功放 700失控 。 飞控可以要、 但是我建议直接恨1把 咬下牙齿,直接买个10C控!2700-2800圆左右。 1-2公里安全爽飞了。 航模越想省钱就越烧钱

楼主:
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