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发动机缸顶滑丝了怎么办

楼主(2012-02-10):
我的91
发动机
缸顶那个黑色的盖子滑丝了 是缸头盖的螺丝 一共有好几颗 都滑丝了 怎么办啊我怎么才能把螺丝拿出来 谢谢
还有 空中停车 发动机是一下就停了 这个属于拉缸吗下来的时候发现发动机有烟冒出来
不知道是从火头冒出来的 还是从化油器冒出来的 在也打不着火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给个图看看吧,人多力量大

网友B:
是火头还是缸头盖

楼主:
是缸头盖的螺丝 一共有好几颗 都滑丝了 怎么办啊

网友C:
滑丝了怎么会拿不出来?到底是滑丝了还是螺丝头给拧豁了?
备注:滑丝是指螺纹连接件中,螺牙连接处由于受力过大或其它原因导致螺牙磨损而使螺牙无法咬合,螺纹连接无法拧紧的情况,其原因一是用力过猛或过偏;二是器件磨损过大;三是材料质量太差。

楼主:
就是紧固缸头盖的螺丝变成圆的了

网友D:
锯个一字口,用平口螺丝刀

楼主:
我的是黑头的 剧螺丝不会伤到发动机吧?

网友C:
91H的缸盖螺丝质量很好的,我猜想楼主可能是用了规格不合适的螺丝刀(尺寸偏小)导致螺丝头被拧花,如果是这样的话,换用合适的螺丝刀再试试,没准还能拧下来,但记得要把坏的螺丝都换掉。

楼主:
尺寸是对的 拧下来2颗 还有其他的就拧不下来了 换机匣的话也换不了 什么都东西拆不下来 怎么换

楼主:
还有 空中停车 发动机是一下就停了 这个属于拉缸吗下来的时候发现发动机有烟冒出来
不知道是从火头冒出来的 还是从化油器冒出来的 在也打不着火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只能报废缸头了 找人洗出来。上次我也是这样,缸头会变的 很难看``

网友E:
最好 还是用好一点的工具 比如EDS 2.5的 !

楼主:
我想用单位的加工中心把螺冒铣掉 但是不知道这个螺丝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B:
螺丝头部如果钻头能吃得动的话可以直接将螺丝的头部直接开掉再取下缸头.因为缸头螺丝底孔还有一定的厚度.取下后取可将螺丝杆露出的部分用角磨机在两边磨出平面后直接用活动扳手旋出即可

楼主:
已经取出来了 出厂的时候干嘛拧这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