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接收机 高低压版的区别?

楼主(2012-02-10):
除了可接受电压不同外,对电刷、陀机等有什么要求?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没有

网友B:
仅仅对接收电电压有要求,其它全一样

网友C:
高压版能用低压电源不

网友B:
高压版的用5v 6v 8.4v都能工作,低压版的只能5v 6v,用2s锂电直接当接收电会烧接收的
还得配合舵机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