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充电板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方案详见下图。
说明:
1.为了方便、灵活充小容量电池。比如同时充2个1S电池,和一个3S的控电。
2.不考虑大电流。
3.充电器是B6。
4.容量、电压的差别不在讨论之列,由使用者自行解决,因此本方案只适合于DIY能力强,并有一定电路知识的人士。
5.电路图中的正负极标识不一定准确。
6.电路板计划使用洞洞板。

问题是:图中的1S插座用哪种比较好?要求能直接焊接(固定)到电路板上,不要通过导线才能焊接。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类似的充电板,网上有的卖,可惜没有适合CP 的插头,得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充电板,网上有的卖,可惜没有适合CP 的插头,得自己改

网上卖的不能充1S+3S组成的4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