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问题,环氧板铣个方孔,直角边怎么铣出来的?

楼主(2012-02-10):
纯新手,准备先买个便宜的CNC雕刻机切环氧板,四轴版块的模友说环氧板都是雕刻机切的,卖家说要用铣刀切,那我要切2MM的方孔怎么办?
另外直角边用铣刀干不出来啊,难道后期用手挫的?

网友A:
应该是冲出来的吧。。。

网友B:
可以做激光切啊

网友C:
可以做骨头孔。

楼主:
环氧板不能激光切啊,小功率的切不动,大功率的切口部位会被烧黑

网友D:
环氧板很费刀的!
另外你要切2MM的方孔怕是没有这么小的铣刀。
楼主要加工的环氧板有多厚?

网友E:
加工环氧板一定要喷大量的水,防止尘肺,很多人不注意这个。
我的加工经验是F100 下切3mm,一把新的3.175mm玉米铣刀走1小时就开始钝了
2mm以下玉米铣刀很容易断

楼主:
不知道网上卖的成品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F:
这个真不知道,帮顶了

网友G:
锯片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