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的小白问题,ZYX。

楼主(2012-02-10):
潜水一段时间,想入飞越无副翼的。但很多初级问题还没有解决,怕买回来的设备有用不上的,花了冤枉钱。上无副翼的是不是要上三轴陀螺仪?看了飞越的ZYX,不知道怎么装不敢入手。陀螺上都有舵机的接口,接收机怎么联啊?还是那陀螺本身就是接收机?那2801的控是不是就用不成了?

谢谢摩友们,谢谢~

网友:
不懂,坐等回答

楼主:
估计大家都吃饭去了,不等了我也去好了。等下回来再谢谢你们。

网友:
陀螺仪就是陀螺仪啊,把接受上的3个斜盘舵机插座用jst插头连到三轴陀螺仪就行了,就和锁尾舵机插法一样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有没有连接图之类的,空想有点儿抽象。

网友:
想回答楼主的问题有点杂,先建议潜水一个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月肯定是有了,有点笨很多问题没找到啊。电子件问题居多。我现在还在找呢。就是想知道怎么链接。都搞清楚了就可以花掉模型基金了。呵呵~对了,其实我可以打飞跃的电话。对,是在搞不定就这么办吧。谢谢~

网友:
ZYX的调机软件里就有接线图。。。

网友:
ZYX就是陀螺仪,是三轴陀螺仪也就是无副翼电子系统。舵机先接到ZYX,然后ZYX接到舵机,无副翼系统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LZ,你为什么要上无副翼?你问过自己没有?找到正确的答 案没有?

网友:
无副翼系统要连接到接收机的!!!2801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是没弄清楚不敢入啊。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的,从模拟器到华的120都是飞无副翼的,就911用的平衡垂。有副翼的压根没感念。所以450就直接无副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