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进点焊机了 铜带如何固定连接好

楼主(2012-02-10):
一直在用的点焊机性能不佳啊。原因应是电压太高,有8V,本地电压高,输出实际8.5V。因拆掉重绕太麻烦。

今天打开机器看线圈只有二层,所以我在二层交接处一量,发现这个地方刚好是总电压一半,好。

经过努力终于把3.5*8。5MM的 铜带搞断了,没有损坏其他铜带。

问题来了,我要把他改成并连,要把铜带固定在一起,想是打个孔再螺丝固定。但感觉电流太大,只有螺丝不太可靠,

有什么好办法让二个铜带固定在一起且接触面大而且接触电阻小吗

如果 改好了,肯定好用多了。

网友:
铜纤焊吧!

楼主:
可能吧。哪样以后无法再改了。刚才打好孔,用攻丝攻,结果第一个成功,第二个时完了。我是用电动螺丝刀,结果太紧想退出时增加一扭,结果攻丝断在铜里了。晕倒,3元钱没了
攻丝这么不经用啊!

网友:
紫铜攻丝还是得用手动好啊,更别说你还是用电动螺丝刀没有力矩保护,而且丝锥还细,,另外我觉得用螺丝连接应该是可以的,你用铜螺丝或者不锈钢螺丝就好 了,一定要区分好 线的头尾

网友:
用液压钳就可以了,

网友:
选用合适电流的接线鼻子直接钳压在铜带上不就得啦!

网友:
打孔,然后用那种铜网一样的东西固定,就可以活动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焊接。

楼主:
改好试了下,效果好象也还是一般,可能用一个螺丝固定还不行呀。而且输出的到焊针的电极线大致在15平左右,可能细了些。

估计自己DIY,5V电压比较合理。

绕组现在已经有过60平了! 还要把其他也改进再试试。

找些厚镍片试试焊电池效果

网友:
性能不佳原因很多,进线面积够?电压够?焊接线面积?点焊面接触情况,焊接材料,点焊头情况,压力。。。。。。不是讲讲电压等因数。

楼主:
今天花半天多时间才改成4V输出,现在是60平的次级!    电极用的线是30平吧。把原来的次级和电极线都加倍了。 效果好多了。

不过我用来焊电池,用ne555,只有开最小就OK了,焊LZ说的2MM铁丝没试过,这么厚可能还力度不够些吧,LZ的变压器这么小能焊2MM?  我现在用的变压器面积30CM2,估计800W是有的吧。

现在问题可能变压器功率不太大,焊大件估计不行,另电极我是用60W烙铁头,没有专用电极头,不知哪里有便宜的卖,7MM直径。

我原来的电压8V,焊接时如果刚好有输出脉冲时碰到工件会烧个口,声音也很大,所以改4V好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