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主轴选择~!不上图没人理啊~!那就来图~!

楼主(2012-02-10):
要开始装机了~!所以开始考虑各方面的配置问题,步进
电机
已经定下来用的110三相步进电机12牛的,应该够用了~!导轨用直线20的国产导轨~!丝杆选用2005的双螺母C7~~!现在就差主轴了·!打算做两个一个用来切削用所以要扭力大低转速的,一个用普通高速电机雕刻用~!在选择切削用的主轴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一开始想用伺服但是感觉造价太高了,光电机加驱动就要3000了再加无动力主轴要700多,多以一共要3700多的样子,所以想用变频电机,但是变频电机的重量和噪音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于是乎又在考虑用无刷的,这还不算完最近突然在论坛里看到用步进电机当主轴的,想了下步进电机的扭矩倒是挺高的应该也可以,反正现在是让我头痛了,难以选择了,所以又来烦大家给个意见,造价控制在2000的话那种更好(适合切削的)谢谢大家了~!
第一张和第二张是发的供货方的照片了·!发个照片真难啊~!大家多支持吧~!

网友A:
伺服扭力大吗。好象一般伺服电机不太大吧。精度不错。

网友B:
110好大的电机啊~~楼主做大大大机子啊?

楼主:
7.7N.M应该很大了吧,我看普通电机才2-4N.M~!我选的是2.0KW的伺服电机,如果用1KW也有4N.M而且是恒扭矩这点是最新引人的~!

楼主:
就是要做无动力的啊~!可是动力源电机还没选好啊~!

网友C:
无刷电机+闭环控制器

楼主:
能讲明白些吗?7楼的大哥我是菜鸟~!

网友D:
不进当主轴啊,会很热的。

网友E:
像谁的机器 啊

网友F:
这个机器86电机足够了
架子单薄了点,没法大刀铣的,只能当雕刻机用,

网友G:
这么大步进,小心把导轨丝杆扭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