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T125(JH001)加装转速显示器和挡屑板

楼主(2012-02-10):
[这是125的转速显示器 16楼---20楼有详细教程

这是125的挡屑板 用的是铝合金上的L型材

显示屏装在了电机上方的铁板上

显示屏装在了电机上方的铁板上

总共有4位 最大显示9999转

总共有4位 最大显示9999转

显示379转

显示379转

显示1703转 反应很灵敏

显示1703转 反应很灵敏

2137转 造价才30元

2137转 造价才30元

这是装好的挡屑板

这是装好的挡屑板

这是装好的挡屑板

这是装好的挡屑板

这是装好的挡屑板

这是装好的挡屑板

楼主:
这就是上次团购1600元买的池州金瑞产的AT125池州型号是JL001

楼主:
挡屑板用的是角铝 我用自喷漆喷成了黄色

网友:
羡慕有机人

网友:
转速表,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这机用的如何,还有团购的机会么?如果有,望告知!谢谢!

网友:
我的刚卖出去。嘻嘻!没得折腾了。

网友:
要求再次团购

网友:
看着不错呀,我的要求不高。这个挺适合我的。也求再次团购。

楼主:
我也是自己买着玩的 有想要团购的dx们 你们自己可再组织一次团购 厂家MM的qq:953869126
转速表的详细教程 我有空写个 谢谢大家光顾

网友:
带铣功能吗 做工是不是比海安好点 1600 玩的过

网友:
皮带你是怎么紧的?

楼主:
转速表

转速表买来分为2个部分 一个是表头 一个是传感器

楼主:
磁铁安装在车铣转换轮上 图上那个白圆物体就是

楼主:
用车床车个圆柱体 中间打个穿孔6mm  在皮带圈内 主轴左下方 在车床的左面挡板上也打个6mm孔  在传感器电路板的空白处也打上6mm孔 然后用6mm螺丝穿过传感器电路板 穿过圆柱体固定支架 穿过车床挡板 用螺帽固定在挡板上 注意传感器要头朝车铣转换轮 和磁铁的距离保持在5mm以内 磁铁是用502粘在车铣转换轮上的 很结实

楼主:
表头下面粘上双面胶 然后固定在铣臂的后面挡屑板上 表头的后面用透明胶带全部包住 如果有硬纸片剪合适大小后 再用胶带包住更好

楼主:
实测最高转速2400转 注意磁铁装的位置 和霍尔传感器头的位置(要从电路板上扳高3mm,这头的电路板要剪短4mm 注意不要伤着电路部分)装好后无论是车 是铣另件都有速度显示。很简单 谢谢关注本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正在团购中..目前已有7人参团,可以加入184631976群询问询问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现在正在团购中..目前已有7人参团,可以加入184631976群询问询问

网友D:
不错。想折腾了
==用不了多久就有出二手的吧

网友E(2013-10-19):
你这挡屑板是怎么穿过丝杆的螺母的?

网友F(2013-12-15):
同楼上的疑问,我弄个L形的转接了铜螺母,形式上应该没问题,但是可能转接板太软了,摇丝杠好累啊,想看看lz是怎么弄的

网友G:
请问齿轮是金属的吗?

网友H:
刚到手个二手AT125,看了你的帖子:给AT125(JH001)加装转速显示器和挡屑板,想知道这个挡屑板怎么装到丝杠上面而不会影响托板左右移动?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