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转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10):
请教大家个问题
转速不太稳定
怎么回事
不是
电池
原因
就是有时会突然掉动力
有时动力又会一下上去
用的亚拓原装70A电调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检查电调链接插头

网友C:
从新设定 油门行程 进角 反应速度

网友D:
是电调保护 我以前的500也这样 换电调就好

网友A:
我是油门曲线重设了,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