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系统的相位器究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10):
看见无副翼旋翼头结构,相位器好像不再影响主旋翼螺距,那相位器还有用吗,起什么作用

楼主:
知道了,无副翼的相位器已经不再是相位器,而是单单一个带动十字盘转动的两个连杆

网友:
相位器可以让旋翼头跟十字盘始终保持同样的距离。有些微型无副翼机型是没有单独的相位器,例如华XX的Genius CP和V120D02S。因为旋翼头很轻,相位器的功能和旋翼头是一体的,有两个限位槽,螺距拉杆从十字盘经过限位槽再连接到旋翼头上的球头。

网友:
藤椅正解

网友:
保证拉杆的垂直,其实你们可以设想下没有相位器,拉杆钢丝会变成~~~麻花

网友:
固朗的无副翼头结构和其他的不同,他的螺距连杆是连在相位器上的十字盘上就两个球头。

网友:
有副翼都没搞清楚的飘过

网友A:
相位器 功能不能少,但相位器可以没有,请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调双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 功能不能少,但相位器可以没有,请看图:

桨夹装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夹装反了吧…

有的JJ是十字盘向下正螺距的,不一定是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