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可以替代APC的桨了

楼主(2012-02-10):
终于找到可以替代APC的桨了,淘宝上有,是加碳塑料桨,仿APC规格,大小都有,
犹豫规定不好直接贴链接。可以自己去找

网友:
平衡性也不咋的

网友:
关键是动平衡是不是跟apc有得一比。

楼主:
平衡随便找个细的杆子,穿过螺旋桨就自己做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随便找个细的杆子,穿过螺旋桨就自己做了。很简单。
没用过,不怎么清楚,有时间试试,现在用黑色的,也是做过平衡的,也有点不错。

网友A:
看来真的不明白apc到底贵在哪儿。楼主误导他人啊

网友:
两支同规格的桨上电机一通知就知了,跟APC比差远了

网友:
关键在动平衡上和螺旋桨的效率上是否与APC螺旋桨能够相比呢?

 如果在这二项上的数据是比较接近的话还是一个好信息。 假如在这二项上的数据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是不用为好!以防损坏无刷马达及飞机,而得不赏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的不明白apc到底贵在哪儿。楼主误导他人啊
电机上桨后,拿在手上启动就知道差别在哪了

网友B:
这种桨我试用过,负责任的说:绝对不比APC桨差

网友:
没有震动、飞行电流记录的数据,说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我试用过,负责任的说:绝对不比APC桨差

没有数据,没有图片,没有视频,啥都没有,只有一张嘴一句话。别人可能信么。

网友:
淘宝搜下             仿apc 1147

网友:
APC从来没射过 这点能比上不?

网友:
就这个桨??
楼主搞笑吧…………apc是尼龙的,就这一黑塑料还代替apc。
桨型更是跟apc的货不对板。
apc的效率我亲自测试过,国产的根本难望项背。
apc要是这么容易超越的,他1238的还敢卖71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APC感觉在多轴上稍微重了,反应慢

楼主:
用APC,感觉多轴旋转都太慢了,就是因为效率高,没有太多的旋转气流

网友:
APC确实是不如塑料浆或者碳纤浆那样转速变化快,惯性较大的问题……

但是暂时找不出胜出它性能的价格适中的浆,所以还是只能用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