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KH 自稳飞行模式调试中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2-10):
今天对WKH飞行调试中遇到问题,手动和GPS飞行都非常好,尤其GPS锁定很准飞机定高和定点操作都很舒服,唯独当切到自稳模式时候,飞机会往左偏移,(并非风所导致),感觉像十字盘不平。降落后观察十字盘,的确是手动十字盘水平而GPS、自稳模式十字盘不平,左边略低,所以飞机会倾斜。 由于GPS模式自己会修正位置所以感觉不到飞机向左斜飞,而自稳没有定位飞机就向左歪着飞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帮助。

网友:
新手搭车学习中。。。。。。

楼主:
恩,急切就解。

恩,急切就解。

网友:
 不会 我是打酱油的  专门来学习航拍的  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十字盘不平,是否是指在手动情况下,十字盘是平的,切换到自驾模式,十字盘就不是平的?

楼主:
是这意思

是的,地面观察手动情况下,十字盘是平的,切换到自稳和GPS模式,十字盘就不是平的。
另外还有个延伸问题
1,就是当空中用发射机微调调整过十字盘后,时候降落后海要用软件校准发射机和重新做自驾中位写入。
2,空中在自稳模式里能否用发射微调调整飞机十字盘水平状态以控制飞机空中悬停姿态稳定。
3.我的JR发射机的三位开关通道微调是可以不同步的(就是可以实现手动、自稳、GPS使用不同的十字盘微调修正。)。能否用这个功能分别对飞机在手动和自稳两模式里分别设置不同的微调数值。达到空中飞机的飞行稳定。

网友:
手动十字盘是平的,切换到增稳和自驾模式,十字盘就会不倾斜,这种情况是飞控记录的中位位置和实际飞机的中位位置有差异造成的,您的应该是在副翼方向有差异。
看一下在调参软件中是否有记录中位,如果有,确定记录的中位是否和目前飞机实际手动悬停时候遥控器的位置相同。
另外,实际飞行中,从手动切换到其他模式时,主要不要误操作,收不要碰到摇杆或者微调。
一般情况下,手动可以稳定悬停,切到其他模式是同样可以悬停的。

楼主:
1,有观察过中位记录数据都是对的相同的,且发生飞控记录的中位位置和实际飞机的中位位置有差异时,几个模式切换情况下中位的舵机数据是固定的,这说明中位数据是一致的,但十字盘左右方向任然有微弱变动。
2,我飞机是有平衡的机型,不需要启动无副翼系统。
3,空中在自稳模式里能否用发射微调调整飞机十字盘水平状态以控制飞机空中悬停姿态稳定。

网友:
LZ情况是这样的。
1. 如果LZ使用预先设定中位功能,那么控制器会记录下来你预先设定的那个中位,所以如果你在空中重新微调过中位,进入GPS模式之后飞机读到的遥控器杆量就和你预先设定的中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让飞机移动的命令量了。
2. LZ可以通过三段开关来实现这个问题,就是切入自驾的遥控器微调值同软件中设定的中位值相同。
3. 或者首先调整好微调,写入基本不需要变化的中位值,然后在飞行过程中不再使用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