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kk出问题了, 如何检测飞控是否好坏呢?

楼主(2012-02-10):
是不是kk出问题了啊 怎么弄都没反应 四轴接上电过会儿就BBB想 飞控也没反应 如何检测飞控是否好坏呢?...我的KK

网友A:
你几天前不是问过了吗?楼下那么多人教你怎么做。怎么还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B:
首先,开遥控电源开关,油门打到最低,微调也最低;
其次,KK飞控通电,BBB响后;
再次,打右方向舵到最右;
1秒后KK板上的蓝灯会亮,解锁成功。
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把油门或方向舵的反向开关打过去试试。

网友B:
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接收机和KK板的接线正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