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JR9XII控很久没用了,今天再拿出来开机就出现警告

楼主(2012-02-10):
我的JR9XII控很久没用了,那天无聊拿出来试了试还能开机,也能重新和原装接收对频。今天再拿出来开机就出现警告,SW warning怎么办?

楼主:
已经解决,但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把所有的开头都一正乱拨就回到开机正常状态了,呵呵。

网友:
SW warning='=不是說你有些開關打開了

网友:
提示开关位置错误,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9x2里面有个电池不知道会不会没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但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把所有的开头都一正乱拨就回到开机正常状态了,呵呵。

呵呵,正常并不是因为你乱拨正常的,据我所知是以下原因:(受潮也是一种外因,但以下所指的是自身原因)
所有电子器件产品,如果长时间存放未通电,内部的电池、电解电容(也包括固态电容)等因介质内自放电现象的存在而使有些无件变性,所以电子产品存放时间超过三个月一般要开箱加电才会保证质量。
有时因存放时间过久会使有些元件永久性失效,而使产品损坏。
一般情况对于长期未用的产品,在第一次开机后只要加电半小时或更长时间即可恢复,否则就视为损坏。

网友:
是有些开关设置了混控之类的,而且相应的开关处于开的位置,开机自动提醒你,防止某些意外发生

网友:
开关设了混控,,拨回就好

网友:
jr的质量是杠杠的,开关打错了而已

网友:
这正是 警告提示 比如像3d特技开关打开了,开机第一时间只能用 一般模式,打开后就可调了。这个功能太人性啦

网友:
SW Warning   开关警告
意思就是在你打开遥控器电源的时候不该开的开关,你打开了
将相应的开关关闭,遥控才可以正常开机,否则,遥控不发射信号,并一直出现此警告
Jr 9X  一般是2个肩上的4个开关打开的时候再开遥控器电源,就会出现这种警告,摇杆上方4个开关控制大小动以及其它的开关则不会受此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正常并不是因为你乱拨正常的,据我所知是以下原因:(受潮也是一种外因,但以下所指的是自身原因)
所有电子器件产品,如果长时间存放未通电,内部的电池、电解电容(也包括固态电容)等因介质内自放电现象 ...

真是高手!

网友:
哪有8楼说的那么复杂,有些开关打开了就会出现开机报警,比如说IDE开关、Hold开关。拨杆推到关闭开机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