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飞翼折叠浆

楼主(2012-02-10):
本人也买了有道的1.5M飞翼,电机使用的2814 KV870 浆用的12X6的折叠浆,今天试飞了,感觉爬升动力不是很好,最大电流才17A.2组3S 2200毫安爬了1500米就爬不动了。问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规格的折叠浆呢!没照片就没人回复吗!照片上!超级独眼龙照样飞翼,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也买了有道的1.5M飞翼,电机使用的2814 KV780 浆用的12X6的折叠浆,今天试飞了,感觉爬升动力不是很好,最大电流才17A.2组3S 2200毫安爬了1500米就爬不动了。问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规格的折叠浆呢!没照片就没人回 ...

我觉得折叠桨不好使。用了两回又换回来了。

网友:
折叠桨的效率本来就不高,在飞翼使用主要是减少飞翼落地时对桨的损坏。

网友:
难道折叠桨要上13.5x7规格的才有apc的效果

网友:
我敢打赌,楼主的电机绝对是KV870,而不是780

网友:
折叠桨的效率都不怎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确实是KV870,打错了!

网友B:
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电调要设置刹车,这样关闭油门的时候桨受机翼表面气流的影响,基本都是在水平位置停下来的。
不过这时候飞翼只能是处于小角度的下滑状态,如果推杆俯冲桨会直接暴漏在加速的气流之中,有可能会改变水平的位置,所以用直桨降落的时候尽量避免推杆加速俯冲。时刻注意螺旋桨是否处于水平位置,位置改变要及时复飞防止落地折桨!

网友:
电机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电调要设置刹车,这样关闭油门的时候桨受机翼表面气流的影响,基本都是在水平位置停下来的。
不过这时候飞翼只能是处于小角度的下滑状态,如果推杆俯冲桨会直接暴漏在 ...

网友:
那么小电池你想飞多高?

网友:
折叠桨哎大的尺寸容易射浆
LZ要小心哦

网友:
折叠江会不会有点脆弱了,话说我看所有的折叠浆都是那么的不结实

网友:
换朗宇2820 kv800电机,4s电池,配12x7折叠浆,包你满意。

网友:
我也是用的折叠桨,效果很不理想,好像没有30公里的初速都起不来,上了13寸的也是一球样,我是双天3542KV930,正在想办法,休飞中.....

网友:
没试过,不能瞎说。帮兄弟顶一把

网友:
折叠将真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