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FO版四轴试制成功 飞控AQ50D PRO

楼主(2012-02-10):
找的一块自动麻将机的包装泡沫,用烙铁开了四个螺旋桨的孔,花了18块钱一米的LED灯带,将灯带按圆盘的周长等分,用细导线连接每段灯带,效果初步满意,下一步搞自闪,欢迎各位兄弟拍砖,

视频加载中,,,先来照片,

断电的LED灯带细节,

通电后的效果

视频来了,

网友:
真像个飞碟啊  飞的好稳

网友:
天外来客

网友:
很不错的锅盖

网友A:
用的什么飞空板子

如题:用的什么飞空板子?    我也想搞一架,现在有好几种板子可选,不知该用哪一种?其中有STM32。 KK Flycam 1~12轴飞控 可升级GPS自平衡定高定点等等。。。。我该选哪一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题:用的什么飞空板子?    我也想搞一架,现在有好几种板子可选,不知该用哪一种?其中有STM32。 KK Flycam 1~12轴飞控 可升级GPS自平衡定高定点等等。。。。我该选哪一种?高手指点一下。
之前用过kk,感觉太难f控制了,所以换了,AQ50D PRO 飞控板,飞了上百个起落,效果非常满意,,现在正在等厂家二楼GPS模块了,

网友:
这个飞控也不便宜啊~但是您这个架子......惨点儿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我来说太贵了

网友:
怎么飞得这么稳呢,楼主再做得大些,晚上飞高些,第二天的报纸上就会出现“昨晚UFO造访地球”的新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太贵了

飞控AQ50 D PRO 910元,
电机,XXD 2212KV1000  4*50=200元
电调,好盈天行者 40A   4*70=280元
控:天7   2。4G          610元
桨 :1046正反桨 5元一对      无数
机架,100元
电池:格式2200MHA 25C  6块 6*120=720元
共 3000元左右,,,,

建议9楼朋友,可以按自己的打算量力而行,不过飞控板好一些,可以减少 炸机率,,

网友C:
 楼主飞的比我好多了! 让我们把飞碟发扬光大! 改天也上个好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的比我好多了! 让我们把飞碟发扬光大! 改天也上个好飞控

08年以来,一直玩固定翼,我也是刚入手四轴两三个月,发现了玩四轴,并不需要像原来一样跑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玩,在小区里飞就行了,,现在正在看设备,准备入FPV

网友:
装这么多LED能飞多久啊!!

楼主:
回楼上朋友,一块2200MHA 25C的格式电池,可以飞7分多钟,,动力会明显下降,因为电调调置为输出功率减小,所以,压降到3。7V后,飞行器就自然下降了,

网友:
晚上一般没风 能飞的很稳

网友D:
楼主你也太牛了飞的这么稳

网友E:
楼主怎么用的是4块电池啊?怎么不是用一块大容量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