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一年的 JR DSX9放置半年不能对频 求解急。。?? ...
才一年的 JR DSX9放置半年不能对频 求解急。。??????

楼主(2012-02-10):
我的jrDSX9放置半年,拿出来对频尽然对不上,???控开机一切都正常,控背面的绿色信号灯也是正常的。上电接受机上的灯一直不停的闪烁,,对平线也都是查上的。式了半天都没有对上。不知何故???求解

网友A:
没用JR的控,不清楚,。,,。,可是大哥,才买一年你就放了半年?那买来干什么?摆设啊?

网友B:
接收的衛星天線有沒有裝上?

网友C:
怎么对的?对码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
装上了啊

网友D:
是不是接收机受潮啦?

网友E:
检查下你的对频线是否插反了!

网友F:
原帖由
whpp
于 2012-2-13 11:01 发表
检查下你的对频线是否插反了!
对频线没正反的,只要把对频通道的信号线和接地短路就行

网友G:
楼主哪里的啊?武汉的朋友可以找我维修试试。

网友H:
是不是要进对码的菜单 才能对码啊

网友I:
检查你的接受电压!电压不到5V.无法对频,这问题只针对921.721就没这么金贵了。

网友J:
放置半年

网友K:
接收电压不要过高,建议不要用刚充满的四节镍氢电池,也不要用电压为6伏的电调,5伏的供电会好用很多。

网友L:
问题解决了?

网友M(2012-05-13):
检查你的接受电压

网友N:
按住对频钮开控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