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 整合缘由~~ ☆★★★★

楼主(2012-02-11):
冰人尾波箱 +  FY 单推臂 +  ALZ 金属尾套(配冰人细纹铜套)
-蟹爪-变矩单轴承臂 + FMS 推力轴承尾桨组 + KBDD * 61mm

网友:
有好多毛啊

网友:
神马毛,交代!

楼主:
回复 网友A:

    FY 通关后还夹带在 453T 加长尾皮带内侧的纤维~~

网友:
让你们看鸡你们却看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不了就是毛纤维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不在轴承! 手里还有双轴承变距连杆!感觉较单薄!没使用! 注重精度 便捷 耐用性~~

网友:
这样无比顺滑了吧?又多了套可参考标准

网友:
艺术品啊

楼主:
使用理由: ❶ :冰人尾波箱 一体件 同心度较高 尾轴更换方便 两颗顶丝拆装 关键还有所用轴承:3*8*4  比一般尾波箱里的轴承要厚一点(3*8*3) 更稳定和耐磨    ❷ :冰人尾铜套  精度和工艺很好 代替原厂件 和目前的ALZ 件能紧密配合    ❸ :ALZ 金属滑套 同心度还行 和蟹爪一并安装时内侧加了一颗华司 4*6*0.2  打胶后旋转到位就行 不能过紧!  ❹ :ALZ 金属变距连杆 一边铜套连接 一边双法兰轴承关节 ❺ :FMS 三轴承结构尾桨夹 带推力轴承和外丝固定  比普通450的件要稍长一点 配合61毫米尾桨 锁尾更佳   ~~       目前给个:四星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部分基因重新 整合~

网友:
所以说最好的机子还是自己组合的最完美!我的两架机子也都是自己组合的.感觉很满意.

网友:
好复杂的一道菜~

网友:
好漂亮的图片

网友:
带轴承的推杆最好不要用,太重,会产生很大的回中力,顺是顺,但是尾舵机压力会很大,我换上后又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