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和飞控的选择与兼容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2-02-11):
本人现在只有一台72m的天地飞6a
遥控器
,能作为四轴的控么?因为这段时间潜水都没有看到用这款遥控器!好像都是2.4g的遥控器!难道非要用2.4g的吗?假设能用的话能和玉兔的飞控兼容吗?如果兼容,飞控装上了超声波定高模块和气压计cf模块,当要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每个功能都需要一个通道来控制吗??本人的控是08年买的!直到如今我的接收机都还没上过天呢!看着四轴好玩又便宜忍不住了!希望各位帮忙解答!!!谢谢!!对了,哪位好心的朋友能发一份玉兔飞控的说明书给我吗?再次感谢!!
hbcbgt@gmail.com

网友A:
1,兼容,遥控贵在稳定。便宜的稳定性靠人品。 2,如果你不切换功能,四个通道足以~

网友B(2012-03-30):
72M也可以,就是四轴上面,72M天线按装是个问题,其它也没什么了。

网友C:
72M用在四轴上,天线不好安放,2.4G没有这个问题。
使用是一样可以用的。天六五通道是2段开关,6通用那个旋钮,可以将成三段开关用的。玉兔的开关定义完全可以由你自己设置的,很爽

网友D:
如果觉得旋钮不爽,找个三段扭子开关和两个2-5K电阻,拆控,换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