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电池和电机kv 桨 搭配问题

楼主(2012-02-11):
发现淘宝的 2s
电池
比较便宜 如果都用 8060桨的情况下 3s 2212 1400 和 2s 2212 kv2000或者更高 是不是能取得一样的效果呢?

网友A:
一般不会这样用,因为要实现同样的功率,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电流小了对设备好处很大。另外,低kV值的电机扭力比较大,直接驱动大桨的时候效率通常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