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个问题,亚拓

楼主(2012-02-11):
本人新手,买的亚拓sportv2新春版,多送块
电池
那款,2320,看别人都是2瓶子润滑油还有螺丝胶的,小弟这个版本就一个粉色的瓶子,里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是新春版就这样的??还是少装了呢??小弟不知道,所以在此问问各位,哪个模友买sportv2新春版的,是不是就是一个瓶子啊,小弟不是差那一个瓶子什么的,主要是买的话嫌麻烦,还不会淘宝,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以前我的YT250里面是一螺丝胶一厌氧胶(貌似叫这个名字)的说,但没用过

网友B:
以YT里面一般都是一螺丝胶一厌氧胶,看下你的说明吧

网友C:
原厂出来都是一瓶R43+R48和润滑油的

网友D:
板凳瞎说哦。450sport v2我买了,里面只有一瓶T22低强度螺丝胶,紫红色葡萄味的。R48轴承胶是绿色的,要自己单独买,说明书上只有中联上的轴承说要上胶,不过那两颗轴承超紧,很难弄下来,要用小榔头慢慢敲。T43蓝色的中强度螺丝胶(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低强度的,不像T22,T22可以不加热直接用螺丝刀下,当然螺丝刀瞬间扭转变形恢复,桨夹内螺丝除外)。说真的450还是用T43吧,T22感觉机身用用吧…润滑油单独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