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2好像出问题了!

楼主(2012-02-11):
昨天刚到手的mcpx2只玩了几个起落,也没怎么摔和磕碰。今天在和DX8对频时,不知道是否我不熟悉操作,开始总对不上,有时感觉飞机和控之间是半对频状态,摇副翼飞机有反应,推油门螺距有反应,但主旋翼尾旋翼不转,出现这情况后我就把飞机断电关控电源,重新插飞机电池,飞机闪蓝灯时,再按“bind”开控对频,这样有时对不上,有时又能对上。飞机和控对上频后(飞机蓝灯常亮),当推油门摇杆时,就在主尾旋翼转的同时,飞机的蓝灯开始规律性闪烁(连闪三下稍顿再闪),摇动控的摇杆时,飞机有反应且陀机运动方向正确,但飞机的旋翼不会动,观察三个陀机在轻微来回转动并吱吱响(正常对频时也会吱吱响,不知是否正常?),飞机和遥控的电池都是充满电的,附近没有干扰源,现在怎么办?

楼主:
 求前辈们出手啊!

网友:
 2了吧  对频方法不对  昨天我也是这样 请教了田少才明白的!  对频时  把油门同时推到右下  开控对频! 小问题

网友:
我来回答你。对频时请你参照一张单页的说明书操作(注意:不要按厚的那本说明书上的对频方法操作!),在接通小JJ电源LED闪烁阶段,按住控的BIND钮同时打开控电源,2、3秒后将方向舵遥杆打向右方直到小JJ的LED灯变成常亮即可。对好频后每次的开机方式是先开控后接JJ电源;关机方法是先拔JJ电源再关控电源,这样将避免你每次玩时需要重复对频。OK!明白了?祝愉快!

楼主:
谢谢~问题好像解决了。之前每次都是把摇杆摇到左下,也能对频而且还飞过,没想到正确做法是摇到右下。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A:
左下一样,我就是左下对频的,一直使用没问题。

有时接电闪灯,没法对频的话拔电重插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下一样,我就是左下对频的,一直使用没问题。

有时接电闪灯,没法对频的话拔电重插即可

对频时,V1版是向左打舵但V2版却是向右打舵,这在V2版用的追加对频说明页中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频时,V1版是向左打舵但V2版却是向右打舵,这在V2版用的追加对频说明页中有详细介绍。

专业!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