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电压<1v,电池是不是就完蛋了

楼主(2012-02-11):
动力
电池
接电调,忘记拔了

网友A:
严重过放啊。。。。有些充电器不是有修复功能么,试试吧

网友B:
差不多完了,救活可能不平衡

网友C:
即使能救起来,放电能力也会下降,寿命严重缩短了

网友D:
找一台具有恒流和恒压功能的电源,把电压调到3.9,电流设定为0.05C,充一24小时看空载电压能不能稳定在3.7V,如可以,就以0.2c充,恒压设定为4.2,每两小时测一次空载电压,,,
功能恢复后要象新电池一样做两个充放循环才能正常。祝你成功

网友E:
我用futaba原装的那个充电器 有个4.7V 120mA的来做过单cell修复(1v多点的单cell电压),大概修了40分钟左右达到3.7V,然后换B6平衡充, 那个电池修复后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F:
完全0V的电池也可以尝试修复。
当然,即使救活了,也没法委以重任了。

楼主:
ok,看来有招啊,改天试试,谢谢

网友G:
锂电过放了就坏了吧,

网友H:
基本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