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飞翼首飞失败

楼主(2012-02-11):
俺不是老手,虽然飞固定翼也有一年了但是飞行时间不多,飞过火鸟,乌鸦,飘渺~都还凑合

今天第一次飞飞翼,一开始不得要领试了两种手抛方式,炸机数十次。不过这机真耐炸,居然毫发无伤不过是电池摔出来而已。
第一种手拿侧翼大油门平抛,起飞后总是转圈栽下来。
第二种手捏重心平抛,脱手后立即加油门,抛高了不行会翻,低了栽跟头,平了就好。但是最大油门也只能飞个几十米起不来~

怀疑是动力不足啊~xxd2212KV1400配8寸橙色桨。飞不过十米高度慢慢就下来了~试飞失败告终

求合理配置~这桨效率也不行,以前在乌鸦上明显没有apc8寸够力,但是新手怕炸,apc没法用桨保护器啊~求解

网友:
个人感觉飞翼动力需求很小的
你算一下机翼载荷

网友:
排除了重心、推力线因素后,重点检查动力系统:
这电机配8寸桨合适,9寸也凑合。
重点查电调和电池,最后是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设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3S25C2400mah的力牌,使用一直正常。重心觉得没啥问题,手抛平稳~
油门行程应该也不是问题,这都是从飘渺上移过来的设备,以前飞得好好的。现在是最大油门还感觉推不动

网友:
现在是最大油门还感觉推不动  我觉得问题应该在这里,一般飞机都要轻轻推下油门就要往前冲的感觉

网友:
重设油门行程,检查接线接头有无松动,桨的安装是否平衡牢固。

这马达带8寸桨应能轻松输出600克以上动力的。

网友:
不会是桨反了吧,,,按道理你都飞过固定的,这样的错误应该不会犯吧。。

网友:
奖反了就成刹车了。。估计不会装反的。就算反了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学习    这么大的飞翼  翼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机是买的成品,别人非得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能飞一小圈。电机电调舵机啥的都很正常

楼主:
一气之下把乌鸦上的设备全部搬过来了,乌鸦完全拆解退役。好盈30A银燕2212/20,仿APC八寸桨,552金属舵机~上电测试力量好大,这下动力肯定足了!!就是新手怕断桨啊

网友:
电池 怎样?

网友:
把桨换成小直径,大螺距,应该会好一些!个人意见,祝您高飞!

网友:
这种机型即使用2208都能飞
不是动力大小的问题,要么你的重心没调整好,要么你的设备没调整好。

网友D:
动力不足!换10寸桨抛飞试试(不要超过30秒)

网友:
那个啥,好像你原来用的橙色浆装反了…………
还有重点怀疑重心,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重心偏后了

网友:
 第一张图。我第一眼感觉你是桨安装反了,不知道我有没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力不足!换10寸桨抛飞试试(不要超过30秒)

拜托不要误导人了,第一张图就已经看出是桨装反了……

网友:
LZ找到原因没有?我也是新手想飞飞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