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轴距和稳定性的关系

楼主(2012-02-11):
不知道是轴距短的好还是长的好,我X650 用12的桨。 看见别人的都加大了轴距的,我将就用不在加大轴距后稳定性是不是能提高。

还是和电机搭配,综合因素。

网友:
很多因素

网友:
路过,留痕,等别人解答

网友:
楼下应该有高手会出现

网友A(2012-03-29):
轴距太小,电机间的气流互相影响,升力是要低的。但常见的400以上的轴距,电机离开的很多了,估计没什么影响。倒是小四轴估计会明显点。
轴距长,力臂长,对飞控的控制反应灵敏,会稳定一些。太长,就灵敏过头反而不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距太小,电机间的气流互相影响,升力是要低的。但常见的400以上的轴距,电机离开的很多了,估计没什么影响。倒是小四轴估计会明显点。
轴距长,力臂长,对飞控的控制反应灵敏,会稳定一些。太长,就灵敏过头反而不 ...

 这几句话好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