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不想掉地上 月掉地上 人都找疯了—————— thk滑块清理

楼主(2012-02-11):
买了个滑台 手感不好 先不提导轨的问题 在完好的一段导轨上 用从小到大的很多种力量推动各滑块   有两只很轻松 比较顺滑 各种力量下都没有明显的停顿感  先收起来

还有两只  其中一只用小力量时候会停住 感觉是有问题吧  有经验的给说说看

我为了找商家更换的时候心里有数  吧最不爽的一个滑块拆开清理

白色这个导轨 米粒般大小  掉地上两次  找的时候好绝望  最后是扫了地 在渣渣里面摸出来的

网友:
地上没有?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儿

网友:
 我有几个1.5直径的钢珠掉在地上,找不着~

网友:
这里面应该加什么油?

网友A:
洗好后,重新装回。间隙有小一些吗

还是更大了??

很精细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好后,重新装回。间隙有小一些吗

还是更大了??

很精细的活

按常理来想,如果间隙会小的一些,那是骗人的!!!不清洗的话,间隙还有可能小一些~~

楼主:
清洗了一般来说只是保养  不会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顿挫感依旧

楼主(2012-05-07):
最终还是吧好的两个滑块买下 另外的加钱 退换了一套

网友:
知道这个原理了,清洗可以使他滑动更加顺畅

网友:
用黄油就不会掉出来了!!

网友:
里面的珠珠直径尺寸是两种还是一种(我一直猜想是两种直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一种
那就想不明了,那些珠全是挨得紧紧的,那么在运行时珠珠全向一个方向转动,那么它们就不会因磨擦而磨损么!!!

网友:
你这还是成色不错的,你要知道我买的那对,连那白色转向部分都没有的,我看了你的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白色部分,我那对就是垃圾成色

网友D(2013-04-06):
引用 网友B:
那就想不明了,那些珠全是挨得紧紧的,那么在运行时珠珠全向一个方向转动,那么它们就不会因磨擦而磨损么! ...

而且这样噪音较大,所以才会有带球保持器的导轨,静音 减轻磨损。

网友:
呵。。。。头一次看到里面原来是介个样子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这样噪音较大,所以才会有带球保持器的导轨,静音 减轻磨损。

球保持器的目前只看到THK产品,可能是THK研发的,球保持器相对传统标准,有减少滚珠相互磨损,提高寿命,减少噪音的优点。但是一般玩家完全不必在意是否采用THK 保持器型,因为HSR是世界标准,互换率非常高。所以选择HSR系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
您要是清洗0801丝杆的螺母那才叫催悲呢。

网友(2013-05-08):
这是个精细活

网友:
国产thk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也准备买直线导轨,还没有确定买洋垃圾还是买国产的,

网友:
用的是重型线轨诶

网友:
弄个大吸铁石,挺管用的

网友:
应该用专用油,不是一般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