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线轨和丝杠的装配

楼主(2012-02-11):
诸位线轨和丝杠的装配

1,如果没有保持架,就别随便拆装啊!
2,非要清洗什么的,就必须有过渡片,丝杠要有安装套,先把它装在滑块或者螺母上,再安装,

网友:
我的有保持架,有预压啊,也不敢拆,只能装大桶里清洗

网友A:
新导轨一般都送保持架的 ,还有一般除了换钢珠,不用拆的,当然到手后咱都会忍不住拆开探究下的 还有机机进度如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导轨一般都送保持架的 ,还有一般除了换钢珠,不用拆的,当然到手后咱都会忍不住拆开探究下的 还有机机进度如何了啊?

 最好是那种钢丝保持架或者内保持架,想丢珠都难啊!
机器年前已完工,正在整理图片,发上来我执教啊!

网友:
丝杆导轨可以随意拆装,就是有大小珠品种的注意下,一般是以珠子色泽来区分,另外球保持架已经普及了吗?好像有专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