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天地飞玩凤凰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2-02-11):
本人新入魔一周,买了天地飞06x-a 玩固定翼,还买了凤凰
模拟器
配加密狗,出现了几个问题:1.论坛里面说玩天地飞的控,不用像模拟器要求的那样设置都设置成直升机模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2.进入凤凰后,选择的futba 6通道控,飞机是教练机,感觉飞的时候,舵面非常敏感,像那个戴氏飞行里面说的什么副翼1/2杆之类的,也迅速回中了,但机身幅度改变非常大,只想知道真机(飘飘机)是不是一样敏感呀。。。。恐惧中。。。。。
3.用教练机入门(模拟器上),转弯时压副翼回中后,飞机自己会自行调整回去(上反角的作用),导致航线不受控制,不知道是不是不应用平凸翼入门呀。。。。
4.不是模拟器的问题了,戴氏飞行里面说 到转弯时副翼与方向舵联动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真机飞行中(飘飘机)是否应用了。。。。感觉有些麻烦。。。。。还有戴氏飞行里面的说什么1/4油门了 1/2打舵了之类的不知道真机飞航线时是不是宜如此。。。
期待大家的指教

楼主:
没人关注 没人关注……

网友A:
1.你的控如果一直玩固定翼 就不需要设置成ppm 因为已经是了
2.多面的敏感度你可以调 在通道设置的界面里面 有个0--100 你调成0-75 0-50 就可以改变 舵面敏感度 飘飘机的舵面要看你副翼开的大小了
3.这个我没发现自己会调整回去 是不是你的控需要重新校准下 看下微调什么的有没有剧中 居中后再校准
4.转弯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副翼和升降躲控制 不要总是依赖于教学法 要在实际过程中自己掌握 我没用什么教学法慢慢也学会航线和降落了

网友B(2012-08-15):
买的也是这个,还没到

网友C(2012-09-26):
也是新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