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DIY机架还能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2-02-11):
标配那种已经出掉了,XXD经试验会狂抖,朗宇的2212也是个抖~
还有什么电机可以用?便宜点的,做了几套Y6中心版~手头没有合适电机用了

网友:
朗宇2212也抖。。我正准备入手这个,这下又纠结了。。。

网友:
斗是 v2 问题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配那种已经出掉了,XXD经试验会狂抖,朗宇的2212也是个抖~
还有什么电机可以用?便宜点的,做了几套Y6中心版~手头没有合适电机用了

还好还没买这个机架,为什么会抖呢, 结构和材料原因造成的共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不是飞控问题,是因为这种机架材料对震动比较敏感,xxd或者郎宇这种子弹头很高的话震动比较大,而且用不好的桨也不行~机架对电机和桨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