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的直通功能太棒了,充分发挥了控的优势。。。

楼主(2012-02-11):
这两天试了试G5的直通功能,真是爽歪歪,G5中只要选择了直通功能后,基本无需设置。
所有的设置均在控上完成,包括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油门保持等等,太方便了。。。。。

网友A:
模拟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都有这个功能

凤凰在那设置

网友:
屏幕控都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同问,凤凰模拟器里面“直通”模式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能否提供一个G5的下 载地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ftp://model:model@202.96.112.12/

感谢! 不过里面的G5.5目录下是空的,也没有发现G5的目录,不知是否还有其它渠道?

网友:
呼叫白狼, 继续追问G5下 载地址,谢谢!

网友:
All In One 7/All In One RC Simulator U7_20110308A.iso

网友:
请问这个是要安装虚拟光盘吗?

网友:
白狼FTP今天不正常呀,能否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都有这个功能

老金说的没错。我来解释一下吧,模拟器接收遥控器的信号,其实就是把PPM信号还原成相应的数字量。只要把控上的设置复位后,在模拟器里进行正确的映射,然后在模拟器里重新校准,就可以“直通”了。
这时你在控上进行的设置,“包括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油门保持等等”,都会一一还原在模拟器里了。

网友(2013-01-27):
凤凰直通模式在哪弄? 好久没玩,忘了……

网友(2013-05-23):
14合1 B盤 裡面資料夾PengFeiSim 裡面這個(SimSwitcherXIn1) 讀密狗的控制台 無法在Win7 32位元加入~
說明文件寫SuperSimX (All-In-One) R/C Simula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