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起落架请教

楼主(2012-02-11):
刚飞了3个电,菜鸟水平。。。。起落架悲剧发生 。
可是起落架和主架是被502粘牢的。如何可以完整,顺利地把起落架取下来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
已经网上购买了溶解502的药水了,等到货中。。。

楼主:
我看男孩店里起落架是分开卖的阿

网友A:
本人是先将脚架与机身连接处直接剪断,再用与脚架插销最窄处宽度直径的钻头钻进去,最好用手钻(电钻不好控制,容易钻偏或钻得过深),然后再用针插入销洞的内壁将剩余的部分剥离。

网友B:
本人是先将脚架与机身连接处直接剪断,再用与脚架插销最窄处....
pipikei兄:
你还真会折腾,佩服。
但是我还是建议新手用溶胶剂
....简单省心多了。
你的新改装配件到了没有?
我等著看你的呢!
陈伯

楼主:
刚才问了男孩卖家,也是pipi朋友的方法啊,看来换起落架真是个问题。感觉这样拆伤筋动骨,于是就用易拉罐皮做了个缓冲架。将就先用了。对了,250的溶解药水也到货了,不过好像对起落架和主架的连接处作用不大,化解一般的涂抹还是奏效的。

网友C:
热风机吹了上溶解水 暴力拉吧

楼主:
对了 男孩卖家还提供个办法 断处双面胶缠绕再点上250!
PS:下次技术练好前还是室外飞行吧!!

网友D:
这个无法弄,我的完全揪断了,半截留在了里面,用线绑点的502.。。。

网友E:
下不下来,直接AB胶修吧

网友F:
又一个为911的粘死件郁闷的魔友
有说911泡水后晒干继续飞的,有说911各种不死小强的。就是没人提911是用502粘在一起的。
就算有人谈到这个问题,马上又有人各种推荐502溶解剂了。
继续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