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用六軸時雲台穩定功能可以用嗎 ?

楼主(2012-02-11):
如題, 請用過的朋指教:loveliness:

楼主:
FF就不可以....

网友A:
说明书里这么说的:
输出通道最多支持8轴,如果电机少于或等于6轴,最后的两个通道自动变成云台的俯仰和横滚增稳舵机控制通道,可以通过工具设定反向及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