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入手450jj***经一位模友推荐***整理配置如下***请老 ...
本人入手450jj***经一位模友推荐***整理配置如下***请老鸟指点***2月20日新图***

楼主(2012-02-11):
提示:

网友A:
舵机可以换,ds410m*3个,futaba9257*1个、

网友:
大浆起码10副以上吧。主轴横轴也得加多

网友B:
电机可以上花牌 2221 -2010kv的 玩好了可以用的出来感觉

网友B:
不是 是 2221-2010kv的 花牌 450 6s电机
比1950 动力输出更持续 花牌后来出的 我刚买这个

网友B:
我电调也是用的花牌的 看着挺舒服的 45A的 挺简洁 也不小 挂在侧面

网友C:
为什么不买亚托套机

网友D:
新手别TG,好机怪可惜的。换 飞越吧

网友E:
。。。。直机坑很深的,甭管你又多少米,它全都可以吃进去。。。。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F:
斜盘 舵机futaba s3156, 尾舵机futaba 9257.

网友G:
这套全都装好,到手就可以飞的,包含充电器和电池 FUTABA的遥控器,才3000不到,连安装都省了

网友B:
无副翼 买个 那个量螺距的头子 装在刹车盘上的 能穿一根钢丝进去,测量螺距的参考,3gx 要准备一根USB延长线,带的线非常短,马达确定下轴径 买好对应的齿,查需要你的马达需要对应的多少T的,看下空机的马达座的马达螺丝孔是多少的 一般的马达固定螺丝是3mm的 亚拓450mx的马达螺丝就是2.5的 ,我用花牌的电机 马达座就用不了。

网友B:
十字盘调平器 桨平衡器 一定要有, 还有 你焊接插头 最好有个焊接座,找个便宜的 热缩管准备够 如果你的una6 用的是开关电源 要搞点密封胶 把电源输入那端封好 要不是裸露的 不安全

网友B:
虽然是后话 其实楼主应该考虑 3gx 新春版的 不要听别人的 对亚拓形成一种排斥感,亚拓的东西不错,现在价格也下来不少,有些精度要求高的地方,或者是要求顺滑的地方还是用亚拓的比较好,

网友H:
tg肯定上260mg了,尾舵上9257吧
电机换花牌2010kv的好些
脚架也要入几个
刚开始就用木桨吧
tg用来入魔挺浪费的

网友I:
kst115mg新版+F9257
或
260MG+F9257

网友J:
舵机上 260MG 差不了这几个钱。可是性能,耐炸度 都上升了

网友K:
标题
工具别用地摊货了,买把好的1.5mm内六角螺丝刀吧

网友K:
标题
尼龙扎带去五金店买,超长的500根14,短的4块

网友:
LZ的配置已经无可挑剔了,不要轻信别人云云,老鸟才有此配置。首先,所有配件都大众化,出了问题论坛能搜到无数解决之道。其次,所有罗列出的配件性价比都是目前最高的。再者,不管是航线还是3D都能胜任,除非心痒痒,否则可以玩N长时间不用再花大米升级。
你的配置真的挑不出要更换任何配件的理由。

网友:
另外,既然LZ选择了无副翼系统,那么在控上面就尽量追求稳定和上乘的手感,而控的各种高级功能在无副翼上几乎没用武之地

网友B:
原帖由
bosp
于 2012-2-12 06:29 发表
就是亚托的全新未拆封 3gx 。
我指的是亚拓 450 PRO V2 3GX 新春特惠套机 特惠才3080 还送原装电 大浆,我就入了一套,机身也修改了一些,很超值的,也升级成斜齿了,就是我之前电池都是6s的 倒霉还得把电机电调卖了 上6s动力

网友L:
TG不上260MG简直是浪费,铝箱是累赘。

网友M:
配置很好

网友N:
TG的质量不是亚拓能比的。
TG脚架不要原产的,买飞越pro的脚架自己改,节约成本,,工具个人觉得自己用得顺手就行,没必要最求太好的牌子,目前1.5的螺丝到我就用飞越的,便宜坏了直接扔,以前我用过HUDY的螺丝刀,感觉质量也就那样,一把比飞越的螺丝刀贵10倍,而寿命还达不到10倍,陀螺仪3GX可以添加各种外置模块,如果你本人只是打算无副翼功能那还真不建议你用3GX(亚拓的电子产品不想多说),MB也是个不错选择,十字盘调平工具,这些你朋友应该也会提醒你购买,大桨平衡器这些纯粹买来当装饰品,一根主轴比它好用多了,无副翼螺距尺10元一把的那种够用了,贵了没意思,电机,还给你个推荐,浩马特的6S表现很不错,舵机建议在等等,260MG不错,不过自己要考虑下保修,毕竟不是几十块钱的东西了s9257也是同样,北京双叶行货要买到450左右了,有点痛,建议等KST新款可编程舵机DS215MG价格应该更为亲民,电机才用KST新款电机,点位器和FUTABA的一样。电调,花牌的没用过,不过好盈铂金的最好你身边朋友有2和1设置盒,个人认为这款电调的特色就是可以升级固件。还有TG的尾轴没必要买,等炸坏了直接换7075的TG一体化尾波箱,原产尾轴10块一根太贵了。

网友O:
看你是tg的,直接用260mg就可以了,新手来说,也炸坏几率小一点。
我就是用这个机器起步的,半年了,四面,航线,乱翻都会了,炸过,也炸残废过,但是还没有报销过。
另外如果无副翼,mb起步是个不错的选择,好调好用。

网友P:
羡慕死我了,不是没钱买,是老婆不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