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四小时,就炸成这样,工程大了

楼主(2012-02-11):
下午刚全部装好,晚上一飞,由于控调反了,高空高速一头向下就这样了

网友:
没事的,修修补补更好飞

楼主:
想改造一下,电机那要加固,舵机钢丝也比较软

网友:
这个空就最操蛋了。电机座和机身不是一体的。建议把电机座上的三合板做成长方形和机身一起粘。

网友:
起飞前不检查舵能否正常包括反向吗?必须的!!!

网友:
不炸机怎么有进步你?

网友:
起飞前检查是一定要做的,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你是怎么在控反的情况下达到高空高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在控反的情况下达到高空高速的?

起飞时紧张,操作也是反的,所以负负得正了。上天后稍回过神来就叭叽。。。。

网友:
事实说明好小子并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时紧张,操作也是反的,所以负负得正了。上天后稍回过神来就叭叽。。。。

 有才....还可以负负得正啊?

网友:
这~~真是不可思议~~控反的起飞居然没发现,地面检查也没发现~~高空了反而发现了

网友:
小意思啦,EPP点点胶水粘粘就好啊~

网友:
人才,还不是一般的人才。。。 仰视一下

网友:
小炸不算炸

网友:
  一般 还能修

网友C:
EPP机大风中不好飞,但很耐炸。
简单不过:
(1) 用EPP/EPO专用胶粘上 + 插入牙签定位。
(2) 两旁粘上冰条木棒补強。
另加补強:
(3) 机头两旁由最前至舵机位各粘上一条5mm
空心炭纤管更可保大炸不断头。
(4) 主翼面近前沿左右至上反角位前加粘一条3mm
空心炭纤管可保主翼受压时不会弯曲...更好控。
修好后先调好重心,机头略重一点会更易控。
每次起飞前要习惯先在地面检测一次舵面反应。
新手可先找老鸟代飞一次做微调。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D:
 起飞前还是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E:
谁没炸过机,都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