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安装电量报警器的!你呢?

楼主(2012-02-11):
看图

调整大小

只需一条橡皮筋!

只需一条橡皮筋!

调整大小

就是这样,O(∩_∩)O~

就是这样,O(∩_∩)O~

楼主:
自己杀花

网友:
自己这样不嫌麻烦呀?

网友:
翻过来,能看到数字最好。

网友:
用控上的记时就行了!一般450普通模式飞6-7分钟,3D 3:30-4:00分钟

楼主:
好不好用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我再报警器后贴上魔术贴,每次用的时候贴在绑电池的魔术带上

网友:
心中有数就行~~

网友:
开始时,我也是这样的,不过慢慢掌握好时间就不用用了,计时比较方便,飞少几十秒就好了!

网友:
控上的计时最好用了,从没有用过这些

网友:
从来没用过报警的东西诶,控上的计时器用用而已,够了,

楼主:
我的控上也设了计时,但是我的电池很杂有新的,有旧的。用计时功能有偏差,所以就这样用着了。

网友:
我贴剪一块魔术贴,分别贴在报警和电池上。    就是头罩不太好安

网友:
我的大脚才用这个,飞机直接都用控的计时了。

网友:
这个办法,对新电池还可以,老电池,内阻大了,一通电后,电压下降好多,常常还有3.9V电,但报警器就响了。。。。如果哪个商家,出一个电压检测器,能够根据电池内阻实时修正电压值就好了

网友A:
嗯 我也是这样弄的 最好能看见数字 一般设定负载3.4-3.6v(根据电池新旧和飞行模式)不等的报警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