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入魔达人小6通灰机遥控器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2-02-11):
本人有一部10CP的控来玩450JJ的,现在一直想入手一台室内小灰机,比如mcpx,或者mini cp 不知道MCPx能用10CP的控不? 如果可以怎么弄呢?求高人指点迷津,另外MCPX和mini cp 哪个飞机更好一点?飞行控制哪个更好?维护费用哪个更低? 请达人回复:》

网友A:
 很客气的告诉你。要玩MCP X,你必须买支持dsm2或者dsmx制试的控。想玩mini cp必须买华科尔devo系列的控。。小机不像大机。接收和3轴都都是整合的。你想玩他的飞机。就必须买支持它接收的控

网友B:
楼上对的

楼主:
哦~~了解了。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