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EBAR飞行的怪现象。

楼主(2012-02-11):
今天飞第一个电池的时候,飞机飞得还不错,NORMAL 和IDEL都没问题,就是尾有一点点的摆(很轻微)。

第二块电池时,用了C数更大的电池,转速比上一块电池有所提高,NORMAL飞行没问题,但一开IEDL后,飞机自动向左偏,油门越大偏得越严重,都差不多要自动翻转了。

出现这个问题,第一时间觉得是振动引起,但飞机振动并不大,不知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上一星期还有一个更奇怪的情况,第一块电飞没问题,第二块电怎么加油都飞不起来,回家后接上设置卡想重新设置,才发现PIT竟然反了,这个问题,本人只能怀疑是接电时的火花引起,同样也想问一下大家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

飞机配置如下:
500ESP,
RJX旋转头,
500MX
好盈80A
510M*3
DS620

楼主:
晕死,人影都没有

网友A:
今晚看暴力韩的视频,调试了一晚,的确发现这个相同问题,推螺距,只有右边的舵机在大范围工作,这样在空中势必是左翻的,能不能飞我心中没底

又设置了几次好像又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晚看暴力韩的视频,调试了一晚,的确发现这个相同问题,推螺距,只有右边的舵机在大范围工作,这样在空中势必是左翻的,能不能飞我心中没底

又设置了几次好像又没这个问题了。。
调机时经常遇到推螺距,3个舵机上下差异太大的问题,只能重启。不过飞的时候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第一个电池的时候,飞机飞得还不错,NORMAL 和IDEL都没问题,就是尾有一点点的摆(很轻微)。

第二块电池时,用了C数更大的电池,转速比上一块电池有所提高,NORMAL飞行没问题,但一开IEDL后,飞机自动向左 ...
检查一下尾推的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晚看暴力韩的视频,调试了一晚,的确发现这个相同问题,推螺距,只有右边的舵机在大范围工作,这样在空中势必是左翻的,能不能飞我心中没底

又设置了几次好像又没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完全不用担心,只是静态时的假象。飞行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第一个电池的时候,飞机飞得还不错,NORMAL 和IDEL都没问题,就是尾有一点点的摆(很轻微)。

第二块电池时,用了C数更大的电池,转速比上一块电池有所提高,NORMAL飞行没问题,但一开IEDL后,飞机自动向左 ...

楼主的问题我想多半是因为机况方面导致,首先注意一下E8 的摆放,远离震动。
建议楼主先放几张图片出来,然后再拍一小段视频。原因就很好找了。如果拍视频的话,注意选个安静的地方把声音一起拍下来。

网友:
去掉旋翼头切3d试试?

网友A:
好的,谢谢答复。还有一个问题。调整正负最大螺距菜单时候。斜盘是一直自己慢慢歪,根本没法测量。
我只好大概设置了
在中间点菜单时候就很平。
还有非锁尾的模式一直搞不出了,我是9X2 插AUX2口。当然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答复。还有一个问题。调整正负最大螺距菜单时候。斜盘是一直自己慢慢歪,根本没法测量。
我只好大概设置了
在中间点菜单时候就很平。
还有非锁尾的模式一直搞不出了,我是9X2 插AUX2口。当然这个影响不 ...

同样这个问题,求解决!

网友(2012-04-12):
哪里有E8的设置教程或视频

网友:
请问NORMAL 和IDEL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