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小型车床

楼主(2012-02-11):
求推荐一个小型车床,要求能加工 长55±5厘米  粗35±3毫米的金属管材的两头内外螺纹,麻烦各位前辈推荐一下那哪样的型号性价比好些

楼主:
现在学一些基本知识,技术还要实际操作才能积累啊

网友:
100MM 3爪卡盘
两顶尖距离 520mm(加长型)
回转直径 220mm
中托板行程 115mm
主轴孔锥度 Mt3
主轴通孔 20mm
主轴速度等级 6档位
主轴转速范围 140-1710rpm
纵向进给量 0.05-0.15mm/r
英制螺纹车削范围 8-32T.P.I
公制螺纹车削范围 0.4-3mm
尾座套筒行程 35mm
尾座套筒锥度 Mt2
电机功率 0.55KW
装箱尺寸 1200*500*550mm
净重/毛重 135Kgs/150Kgs

网友:
还有大一点的正合你要求,

你在他家找吧

网友A:
只是螺纹啊?买个套丝机就比车床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螺纹啊?买个套丝机就比车床好使!

楼主说要加工金属管材的两头内外螺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特别是guoxan兄弟

网友:
要38的通孔,最小的250以上的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技术参数:
最大的车削直径 Ø125mm
最大的加工长度200mm
刀架回转直径Ø70mm
主轴孔径 Ø9mm
莫氏主轴锥孔 M.T.NO.1
主轴距刀固定范围和主轴之间的距离 8mm
尾座锥孔M.T.NO.1
主轴转速范围 200-2800r/min
调整范围0.6-6mm
最大钻孔直径Ø6mm
钻轴杆 30mm
钻轴孔锥度M.T.NO.1
钻轴速度范围200-2800r/min
工作台尺寸 85×60mm
“T”槽宽度 8mm
电机功率 250W
电压 220-240v
度量和英文两种处理线程 8/8
外形尺寸:530×297×421mm
包装尺寸:580×350×470mm
净/毛重:23/25Kg

网友:
楼上说的不是AT125吗

网友:
说实话,AT125对我真的很有诱惑,但,那9毫米的通孔又让我心凉了半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参数:
最大的车削直径 Ø125mm
最大的加工长度200mm
刀架回转直径Ø70mm
主轴孔径 Ø9mm
莫氏主轴锥孔 M.T.NO.1
主轴距刀固定范围和主轴之间的距离 8mm
尾座锥孔M.T.NO.1
主轴转速范 ...
感觉太小了,我一楼说的数据都是尽量缩小了,你这个太小了,我现在正在学习,具体买多大的以后再说,谢谢你

网友:
5900元的不用换轮.功能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