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2-11):
请问KT机330用设置下拉角和右拉角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右拉角要否则加油们偏航严重下拉角就算了只要不上翘没什么影响微调调好就行

网友B:
飞了几年感觉下拉角和右拉角有点点就行,1-3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的330昨天放飞炸坏了两只浆,本打算把飞机炸掉后改飞其他的,没有得逞。等天气好了后接着去炸去

网友A:
要把一个机型飞透我现在330还是随时服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