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完工,首个作品老鹰出炉 内有多张图片。

楼主(2012-02-11):
前几天,坐标总跑,貌似丢步。实际更换了成品联轴器后就好了,今天调了一下X轴的同心。
X轴来回跑几回,回零点百分表误差不超过0.01。XY声音很小几乎没有,Z轴稍大。
试着在软木上雕刻了一只eagle,1.先用3mm铣刀4刀开粗。2.用0.2尖刀一次走刀完成(20多分钟)。发现F1.5米/分没有丢步。
本人新学,用ARTCAM转精雕刀路时发现不能多次下刀,否则有很多废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告诉下。
主轴用的100多块的电磨,虽不太好也还凑合。。。雕刻机图片是几天前的。。。
论坛注册快一年了,从开始筹划做雕刻机也10个月了,发作品庆祝下。
后面增加了龙的雕刻成品,木头软,起毛不太圆滑。

网友:
主轴看着不像电磨呀!

楼主:
今天的图片如下,上面的图片是几天前的。
注意下面的四个红色胶皮软垫,防止扰民的,效果不错,和弹簧差不多。

网友A:
请问   伺服电机能做雕铣主轴吗

楼主:
再发个电器箱子图片

楼主:
发个细节图片

楼主:
此处线很多啊。

楼主:
刀是什么刀,尖刀和旋转锉刀-台子上放的那个。

网友:
怎就一个靓字了得!

网友:
这么粗的电线,硬不硬的啊?

网友:
做的真不错呀

楼主:
今天有空,用剩的木头又雕刻了一个龙。
还是3毫米铣刀4刀开粗(20分钟),再用尖刀精雕(1小时F1500)
下图精雕刻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做的不错啊,主轴和我的一样,德昌的,请请问楼主那个调速的好用吗,热的厉害不?

好用,热不热不知道也没长时间开,也没摸。还挺便宜,30多块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伺服电机能做雕铣主轴吗

不清楚啊,伺服电机是不是一般速度是3000rpm,似乎不够啊,做车床估计可以吧,说不太好。

楼主:
雕刻好了,修了修毛边。用荧光笔渲染了一下。
木块尺寸45*43*12mm。 龙整体高度3mm。

网友:
小雕不错 效果也不错 鼓励一下

网友:
你这个机器做得还可以,不过,雕刻的手艺差太多了。

要雕好木料,我给你几个要点。
第一,要雕硬木,不要雕软木, 软木没办法表现细节。
第二,要高速主轴,你这个主轴,实在不给力。主轴转速1万转是最基础的,越快越好。
第三,刀要锋利。
第四,MACH3不要用常速运行,一定要精确停止,这一条特别关键。
第五,刀尖要小,用0.1的刀可以雕得看不到刀痕。大于这个,比如0.2的刀眼睛就可以一眼看到了。
第六,根据上面的设置,雕刻速度会很慢,对耐心是个考验,如果不想这么等,那么机器就要能上高速度。这时,好的驱动就很重要,你的驱动不行。比如,要空跑能到6500以上。 用F4500还可以很好工作。电机的加速我都是设置的1500. 雕刻速度设置的是4500, 就是这样,那么,由于浮雕过程中,刀经常变方向,所以实际上,经常只能走在 F1000-2000,如果你的加速还不设置得更高,极速还是不够,那么,会很慢。
看我雕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6104

网友:
 像一坨 ··············黄金

网友(2013-03-23):
路过帮顶看来只好灌水升级,再看楼主的神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