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让四轴能够悬停

楼主(2012-02-12):
我的玉兔四轴装完了,试飞了两次,稳定性很好,就是不知怎样才能让它悬停,不知应该调什么,看到坛子里的朋友拍的视频,四轴脱控悬停拍皮球,很是羡慕,不知如何做到,求指点。

网友A:
有自稳板的都可以。

网友B:
不用自稳也可以悬停

网友C:
如果是手动悬停 你就尽量控制油门 如果让兔子自动悬停 就要买 气压计 和超声波模块。 多看说明吧!

网友D:
栓个绳子到地上

网友E:
打开兔子的超声波和气压计定高功能,在你想要的高度上,只要你不动油门,兔子就会处于自动定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