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450 悬停机身抖怎么办

楼主(2012-02-12):
亚托的450pro,悬停的时候机身抖动,有时前后抖有时左右抖,有时尾巴也抖,就跟隔壁吴老二似的,狂晕阿,

网友A:
450pro啥都好,就是爱抖,提高点转速。

网友B:
检查一下斜盘舵机 是不是抖舵了!

网友C:
仔细检查,原因很多,没炸过就抖?如果炸过换三轴,提高转速,检查下控的电位器是不是也有问题,我曾将因为控电位器出现问题而前后抖动

网友D:
仔细检查有无虚位,舵机是否抖舵,是都有金鱼尾

网友E:
把主轴轴承座重新装下,最好是插上主轴装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是新机器,没炸过,也没飞机回,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7697&extra=page%3D5

网友F:
调得不好吧

网友G:
原因很多

网友H:
检查下有没双桨

网友I:
先提高转速看 再慢慢排震

楼主:
找到问题了转速低了,感度低了现在好了,刚弄3gx布条了解,呵呵

楼主:
用xg8烤红薯阿,哈哈

网友J(2012-03-13):
不是大师的进来瞄了一下,赶快溜了

楼主:
兔兄回了我两个帖子,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