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货是步进吗?

楼主(2012-02-12):
车载光驱里拆出来的,

网友:
这个和车里边的怠速马达差不多,两个线圈,四根线,中间的转子是磁铁,应该是步进电机

网友:
是步进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步进电机,但这货P用没有,一是驱动伺服电路是专用的,二是扭矩超级小,螺杆的相对运动组件是个尼龙件,所以只能用在光头小车上做径向移动。

网友:
同感,无P用.

网友:
拆了玩玩可以

网友:
这东西打印机里更多.

网友:
可以做小玩具玩,挺好的。

网友:
严格来说,确实是步进电机,不过真有人用这个做机器来着,好像有人用这东西做了个绘图仪

网友:
打印机本身就是用步进电机做的现成的“绘图仪”